杂牌G31无CPU电压 求助!

楼主(2016-11-10):
主板型号: 杂牌G31-L无CPU电压 !
上个全图!
上个待机图 3.3V

上个触发图!

大家一片就是复位灯,常亮,没有复位!
维修思路和!-待机-触发-供电-时钟-复位!
先修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时钟-PLTRST-PCIRST-CPURST
我一般维修 1. PCI-E A11脚复位 3.3V。 上图!

PCI-E A13 A14 100M时钟 0.4V。上图!
CPU供电1.几V 。、现0V 无CPU供电!

电源管理芯片用的是RT8802A

1,脚开启 1.18V 。

2,脚POWER GOOD 电压好!! 实测0V

网友:
上图

1脚 1.18V

2脚 POWER GOOD 0V

12脚也测了一下!1.27V 请问一下,,是不是电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这种直接换板还稳定点

网友:
看样子像是驱动芯片跟8802一起的芯片BD-9C的问题   你没有CPU电压当然也就不会有PWRGD信号

网友:
G31的主板还有修的价值么?

网友A:
真正的开启是12脚,是由12V经二个电阻分压的,测下正常不?没有U供电好后面信号全有也是杂牌板的特色了,

网友:
查6脚电容。还有VCC端电阻和12脚DVD

网友:
12脚测了1.27V啊,有没有开启啊!开启不是1脚吗 EN 1脚有1.18V啊
?那里问题啊?
大侠!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正的开启是12脚,是由12V经二个电阻分压的,测下正常不?没有U供电好后面信号全有也是杂牌板的特色了,

12脚是开启?再仔细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正的开启是12脚,是由12V经二个电阻分压的,测下正常不?没有U供电好后面信号全有也是杂牌板的特色了,

开启信号要得到12V检测电压才会起作用,否则不起作用。

网友:
8802的供电正常?建议换板

网友:
G31主板CPU无供电,难修啊,我也有几片这样的G31主板,还没有修好啊。

网友:
这种板修了不知 道稳不稳定。

网友:
现在还修这样的主板吗?当练手的可以,如果为了生意就不用修了,直接升级配置。。

网友:
这板好难看,,,可以一脚踢进垃圾筒了,

网友:
修板,主要用来练手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