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14R-5437BIOS

楼主(2016-11-10):
板号:DOE40-HSW GDDR5 MB 12307-2
找了好多个 刷了都不行,不知道啥情况,本来能亮机,集显驱动打不上。

网友:
集显驱动不行 估计是CPU有问题

网友:
能显示应该与程序无关,先换个U试下,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6515-1-1.html

网友:
这个是官网分离的大小刚刚好,也不需要修改,如果还不行就是你那边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u是集成的吧 不是简单更换的 还怀疑BIOS 可以找个合成的

网友:
有没有谁可以能提供 合成和分离bios 的技术 , 这块是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