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一体机 2020 屏幕发白 特别白 字有点发虚

楼主(2016-11-10):
DELL Inspiron 2020 一体机一个奇怪的问题,看图,这个字显示不清晰,主板上显示BIOS 已经刷新过。屏换过,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现在是在PE下也是这样的。刷过U15和U19的程序,换过管显示的RTD281W的芯片,换过屏  ,换过屏线。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现在没思路了,论坛上看了下  好像是这款机器的通病,有遇到过解决的吗  给指点下   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屏上的升压供电坏了,

网友:
屏坏了把  换屏试下

网友:
看着像是显卡问题,楼主有没做过显卡

网友:
没有做过显卡,但论坛里有好几个人同样的机器 同样的故障。做过显卡也没好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顶一一下

网友:
后来又接了一台机器  屏线 屏都换了   最后换主板才解决的。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确定是主板问题就查下 屏线接口的阻值

网友:
可以换个下显卡试试

网友:
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屏如果有问题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检查,显卡,显存,

网友:
额 这种机器你们都备份主板的?

网友:
花成本    换显卡   换南桥   肯定能好

网友:
有亲身遇到过的吗

网友:
这样问题 显卡的问题

网友:
NB和屏供电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