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B不过内存求助

楼主(2016-11-10):
各电感都有电压 BIOS刷过 显卡桥都吹过 求解

网友:
电流0.66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网友:
看下内存芯片条件够了吗

网友:
先可以刷程序看看。

网友:
0.66不过内存  有跑马吗  复位吗

网友:
那怎么知道是不过内存呢

网友:
建议简单的搞起bios  电路不好找 华硕没图纸

网友:
你要先bios看看

网友:
复位,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