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37 0.4a后重启

楼主(2016-11-10):
dell -15-3537  最初始的时候是32位WIN7 2g内存,换个4G内存,改成64位WIN7后,声卡无声,设备管理器找不到声卡设备,拆开机器,给主板电池放电,几分钟后上电池,接电源,开机电流跑到0.4A反复重起两次,最后一次启动定格在0.4A,并有7声很小的报警声,搜论谈大家都说是BIOS的可能性大,可已经刷不不下6个BIOS了,还是不行。请大侠们指点,这个是i3, 独显,四显存

网友A:
合成一个BIOS试试的

网友B:
还是先确定是否过了内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先确定是否过了内存,

就拆开了,别的没有动什么啊,内存换了好几条了啊

网友:
我也是刷了几次了都一样 dell 5557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拆开了,别的没有动什么啊,内存换了好几条了啊

这个用的是DDR3L的内存吧
换成DDR3的也不行的。不接内存也是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合成一个BIOS试试的

不会合成啊,朋友 ,能给发一个吗

网友:
这样的图片,

网友D:
花10块钱在某宝 买一个合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拆开了,别的没有动什么啊,内存换了好几条了啊

那再换回原先的装备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花10块钱在某宝 买一个合成的

这个办法行,但是我在论坛里下 了 一个从某宝的,刷也故障还是一样,这个BIOS分I3 I5吗,都是板载的U

网友:
不知道分不 你直接给他看你机器的所有信息  他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再换回原先的装备看正常不?

原来我看了是个普通的2GDDR3,正好BIOS备份了,刷回来试试。

网友:
先换回原来的内存

网友:
7声好像不是bios  修过好几次7声dell报警都是显卡有问题,8声是屏

网友:
七声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还没有修好啊,有哪位大侠有时间指点下啊,修好可以发红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