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8200 elite 嘀 响 4声哪里坏了

楼主(2016-11-10):
hp compaq 8200 elite         会跑码几个到60  反复开机关机5次   等等就   嘀  嘀  嘀  嘀                 嘀  嘀  嘀  嘀             嘀  嘀  嘀  嘀 都是4声
  刷过Bios  换过内存 集显 独显都不亮

网友:
BIOS再多刷几个   还不行的话  就拆外设

网友:
买了个电源。可以显示了。但提示2233-HECI error during MEBx execution

网友:
官网下ME 按ESC  再按f9   dos或winxp  下更新。完美了

网友:
HP的这款机器电源坏的太多了,我都换了几十个了 只要是送修的这款机器几乎都是电源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