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中兴U960E手机有时突然没有声音,重启后又有声音,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楼主(2016-11-10):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中兴U960E手机有时突然没有声音,重启后又有声音,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A:
是哪里没声音也不说清楚!听筒?扬声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哪里没声音也不说清楚!听筒?扬声器?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的中兴U960E手机的故障现象为: 有时别人打我手机,我手机没有铃声,就象静音一样,(但我并没有开静音),别人找到我说,为什么不接电话,我再一看手机,才知道有未接电话,此时我按手机音量的加减键,手机也没有声音发出(正常按音量的加减键,手机应有声音发出)

我试着把手机重启,再按手机音量的加减键,手机有声音发出。我手机此时也能正常听到来电的铃声了。

想麻烦老师指点一下,这种故障现象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这属于听筒还是扬声器坏了?

网友:
我不知道你技术如何,这种故障你可以打个电话,看听筒和送话是不是正常。至于没有来电铃声问题,你可以换个喇叭试试,随便换一个都可以。不行的话就是音频芯片的问题,不好修,配件也不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