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杰A77M3+开机亮屏,到自检就黑屏了一直不动

楼主(2016-11-10):
梅杰A77M3+开机亮屏,到自检就黑屏了一直不动,偶尔能进系统,进入系统一切正常,有时自检过后在进系统时黑屏,是南桥坏么

网友:
用的集显独显啊   换个显卡看下先

网友:
要以换独显试一下

网友:
换内存条试试

网友:
770本来就没有集显,楼上的几个兄弟 度没有看清楚吗。

网友:
这个型号的主板故障 遇到过一样的,就是自检正常,进系统黑屏,从来没有亮过。加焊过CPU供电IC不行,后面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