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荣耀畅玩4X(移动版)不充电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10):
荣耀畅玩4X(移动版)不充电维修案例

  故障现象:

  插入USB数据线,不能充电。

  维修技巧:

  不充电常见故障为:插入USB数据线无充电图标显示,或有充电图标电池不能有效充电。维修技巧参考如下:

  无充电图标显示: 插入USB充电器检查手机是否显示充电图标,若无充电图标,则检查USB接口是否异常,若USB接口异常则更换处理,若无异常则更换主板。

  有充电图标显示: 插入USB充电器,手机显示充电图标电池不能有效充电。首先检查电池,测量电池BSI触点与负极触点阻抗是否为10K,测量电池正负极电压是否为0V,若电池阻抗偏离10K幅度较大,且电压为0V则为电池损坏,需要返厂更换电池。

  检测小技巧:有些手机虽然能显示充电符号,但是充不进电,我们可以找一根USB数据线,将USB 线剪开,将红线(VBUS)接在直流电源正极,黑线(GND)接在直流电源负极,将电压调至5V,插上手机观察电流,正常的充电电流一般为450mA—500mA左右。

  维修流程

网友:
楼主可否提供下原理图

网友:
最好把图纸上传上来,那就更完美啦

网友:
正需要 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