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v480 冷机启动黑屏

楼主(2016-11-10):
首先,电脑今年换过新主板,以前没出过这个问题。笔记本在温度低于23度左右就不能开机,是完成没有开机,屏幕全黑 没有声音警告 风扇正常运转十来秒后停止,然后再全速运转。等20分钟都没有开机!硬盘除了开机运行下后就没有声音。强制关机喇叭有爆音。经过测试,外设和硬盘内存没有问题,开机后再重启没有问题,意思就是电脑暖了就没有问题。解决方法,电脑放暖和的地方就没有问题。开机之后开机不管它,等它暖和再重启或者用风筒吹主板后重启就能正常用。现在不知道是主板问题还是屏幕问题,比较怀疑是主板问题,但是运行又没问题。

网友:
外接显示器一样,禁用独显又是一样不能开机。

网友:
主板没有爆浆或鼓起。没有变色。

网友A:
把独立拆了,看看

网友B:
这个问题还真的是棘手,只能说你先简单的试下刷下BIOS 查下南桥之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还真的是棘手,只能说你先简单的试下刷下BIOS 查下南桥之类的吧

主要是什么都正常,就温度一低就不行了,BIOS刷原装的。关机后凉几小时又不能开机,确定是温度问题,就不知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独立拆了,看看

温度高了就正常,凉了后又不行..

网友:
主板没有爆浆或鼓起

网友C:
楼主是客户本人吧 劝你还是拿去专业的地方修 自己是修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客户本人吧 劝你还是拿去专业的地方修 自己是修不好的

对的本人,没有必要修出去报价150,现在只能暖机在开机,反正夏天正常。

网友:
看样子是你主板有问题存在漏电。你什么都不懂,最好别自己弄,别到时候后悔

网友:
搞晶振试试

网友D:
最新发现,用热风枪对着CPU上方吹几圈就能开机,温度100...只对CPU表面及散热器上方,其他都有隔开,已经实验好多次。同一位置,把电脑放阳台半小时就不能开机。吹几圈就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新发现,用热风枪对着CPU上方吹几圈就能开机,温度100...只对CPU表面及散热器上方,其他都有隔开,已经实 ...

那么,有谁知道这奇怪的问题...怎么解决,另外,发现在开机黑屏这种情况下CPU不工作 完全没有温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