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 2009-11-20
E430不触发,3 5V正常,IO供电正常,ON/OFF有跳变,IO未发出PBTN_OUT#,LID_SW#为高。好!到这里我认为是IO有问题了,也是弯路的开始。我先刷KB9012 A3的内部程序吧,因为这个容易出问题,加之确实像是他干了坏事儿。
各种飞线刷了KB9012 A3的程序,揣着激动的心事上电,一个鸟样。不行,一定是IO本身出问题了,换一个,再把程序写进去,还是一个鸟样。心情不好了,先抽支烟先。
回来后重新捋捋,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这是仁宝的,有点火路。不会是点火电路给我搞了个烟雾弹吧,一量PQ301 G级,果然上当受骗了,G级有19V之高,完全没有打开,这时才去量ACIN,果然没有。呵呵,原来3V 5V正常,就没有去量它,以为它是正常的。真所谓常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PU101 2脚3.2V,3脚只有3.0V,所以1脚拉低致ACIN没有。拆下PR101一量,有110K左右,原本应该是84.5K。换之。可爱的ACIN出来了,上电一路狂飚到亮机。
最后上图和EC程序,一定是好的

网友(2016-11-10):
E430不触发,3 5V正常,IO供电正常,ON/OFF有跳变,IO未发出PBTN_OUT#,LID_SW#为高。好!到这里我认为是IO有问题了,也是弯路的开始。我先刷KB9012 A3的内部程序吧,因为这个容易出问题,加之确实像是他干了坏事儿。 各种飞线刷了KB9012 A3的程序,揣着激动的心事上电,一个鸟样。不行,一定是IO本身出问题了,换一个,再把程序写进去,还是一个鸟样。心情不好了,先抽支烟先。
       回来后重新捋捋,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这是仁宝的,有点火路。不会是点火电路给我搞了个烟雾弹吧,一量PQ301 G级,果然上当受骗了,G级有19V之高,完全没有打开,这时才去量ACIN,果然没有。呵呵,原来3V 5V正常,就没有去量它,以为它是正常的。真所谓常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PU101 2脚3.2V,3脚只有3.0V,所以1脚拉低致ACIN没有。拆下PR101一量,有110K左右,原本应该是84.5K。换之。可爱的ACIN出来了,上电一路狂飚到亮机。
       最后上图和EC程序,一定是好的

网友:
哦,不过保护隔离, PACIN 爆掉了

网友:
ec的程序多可以刷  牛逼

网友:
有时就是这样,其实抽烟不一定是件坏事,呵呵

网友:
不过保护隔离都有3 5V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牛逼编程器

网友:
隔离保护不过

网友:
查EC条件时,就应该查ACIN才对。

网友:
还是按时序修好,电压3V我一般认为正常,看来我错了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 耐心

网友:
经验有时是会害人的。。。是我的话 也要先刷9012了。。。

网友:
故障见多了,水平提高了,有时候容易把简单问题想复杂了

网友:
强啊,这个IO芯片从没有刷过程序的。肺腑

网友:
保护隔离不过居然有三五v太坑了吧

网友:
保护隔离不过35v怎么产生的啊

网友:
我也纳闷了。楼主怎么弄的

网友:
有时就是这样,其实抽烟不一定是件坏事,呵呵,经验害死人

网友:
你这是 可以刷EC程序任性。

网友:
我遇见太难的现在都不想搞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