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55战警

楼主(2016-11-10):
无CPU供电,IC 是RT8802A  内存1.5 V 0.75都有3.3 1.5都有 就CPU没有
8802 1脚 是EN1.3V 2脚PG没有信号0V 12脚1.2V 31脚 供电5V
换过RT8802A还是一样的
PG没有这个PG是哪来的  还是本芯片发出的

网友A:
cpu没有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没有先刷个BIOS试试

这个PG是CPU过来的吗

网友:
以刷 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没有先刷个BIOS试试

这个PG应该是CPU供电正常后IC发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