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苹果6 6p 触摸通病问题 必杀 完美解决 !!!

楼主(2016-11-10):
关于苹果6 6p 触摸不灵 上半部分 跳白条 按住手机右上角就好  加焊触摸控制器不解决 或返修率高  一般都是触摸控制器M1 左上角第一排 第二 第三根 板线 虚 或断线 测有阻值 装就不行 必须接线
      图

网友:
直接飞线就好了   老通病了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啊

网友:
这个我都接两台了

网友:
具体的位置点呢 只发个图 看不懂

网友:
这是通病哦

网友:
直接飞线就好了

网友:
还没修过手 机呢。。。。。啥时候也找个练练手

网友A:
可以請問樓主這飛線是幾mm的線
我找不到這麼細的線@@~有望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請問樓主這飛線是幾mm的線
我找不到這麼細的線@@~有望各位大神解答

淘宝上有卖专门手机维修的飞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有卖专门手机维修的飞线

謝謝你~我上淘宝找到0.02mm的囉~非常感謝

网友C:
学习了 这个芯片好像没有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你~我上淘宝找到0.02mm的囉~非常感謝

耳机线就行了

网友D:
听筒上的线就可以

网友E:
好羡慕你们,都修好这么多的手机了

网友:
通病,花屏+触摸失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謝謝你~我上淘宝找到0.02mm的囉~非常感謝

不客气,我都是在淘宝上买的,买那种质量好一点的才好用

网友:
好东西啊!!!真是好东西啊!!!

网友:
这是个通病,不过楼主飞线飞得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羡慕你们,都修好这么多的手机了

努力学习!你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筒上的线就可以

卖就行啦,这种飞线线很便宜!

网友:
显微镜不错,这么清楚,是放大好多倍照的?想要买一个性价比高点的。

网友:
貌似 苹果手机板子  好多板材问题  看样子 质量 也不咋样嘛

网友:
IPHONE6也是吗?

网友:
晕了,触摸IC做了几遍都不行,问题出在这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請問樓主這飛線是幾mm的線
我找不到這麼細的線@@~有望各位大神解答

手机喇叭里的线,效果杠杠的

网友:
恭喜LZ又掌握一个拿钱通病O(∩_∩)O~

网友:
不好修啊。楼主人才

网友:
IP6没这个通病

网友:
这个好像老师讲课时用过这个图片讲解触摸故障分析

网友:
这个通病给大家都送了不少钱吧  哈哈

网友:
挖坑 飞线好难啊

网友:
6p m1脚直接飞线解决何必去飞线M2脚呢 在6代上还没有碰到过出现白条的问题哦

网友:
这都被你发现了,学习一下

网友:
飞线飞的好的都是大神

网友F:
要把那IC拿下来在地下焊接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把那IC拿下来在地下焊接是吗?

看帖子上的说法是在地下焊的

网友:
不难,多练习就好啦!

网友:
最好搞点绿油固定飞线,效果更好。

网友:
论坛严禁灌水!

网友G:
iPhone6换触摸后还是失灵,不灵敏  过阵子又不行了也要飞线吗?

网友:
飞得真牛啊

网友:
的确是通病,6P通病.  但好像我遇到的都是M1脚.L1脚没遇到过.

网友:
向高手致敬!受教了!万分感谢!

网友:
我只补M1,看来以后也好补两条了

网友:
设计缺陷

网友:
焊接好功夫啊

网友:
焊接要用显微镜才行。累。

网友:
你们好我是江苏江阴的 最近公司高新招聘手机维修工程师  有没有意向的联系我 15852611200 微信同步工资5000-10000 包午吃住

网友:
尤其是UMT 的主板

网友:
这是通病了吧

网友:
直接发M1就可以了。。

网友:
又是一个通病了

网友:
厉害了  好像是通病

网友(2016-12-22):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我都是在淘宝上买的,买那种质量好一点的才好用

那种线不行,太直,易断
摔了还会断线。
我接过一台就是那种0.02线的。拆下黑触摸,线断了

网友:
特别是UMT的板子,一摔就唉这样。

网友:
直接飞M1吧

网友:
通病还没有修到啊,遗憾

网友:
这是6P的  小6不需要接线 直接重植就好了

网友:
还是飞好吧,免得返修,人工贵啊!!!!

网友:
收藏了,谢谢楼主分享呀,以备后用

网友:
这个毛病太多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双击666+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这个芯片好像没有胶吧

没有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小的细的线  不好看清楚 用什么工具好用那

用显微镜

网友:
引用 网友G:
iPhone6换触摸后还是失灵,不灵敏  过阵子又不行了也要飞线吗?

虚焊掉点啦,这种要飞线啦,不然不稳定。估计是UMT板子。

网友:
普通的飞线就行啦。吸锡线的毛也可以。注意绝缘就行。

网友:
同学,你这是在赤裸裸的灌水啊!论坛禁止灌水。以后请改正!

网友:
估计是MUT的板子,这种板子爱出这种故障。

网友:
通病了呀,,,

网友:
原来是通病啊 我之前看到掉点就退了

网友:
我问一下, M1脚上出来的 线  是飞到哪个点上,L1脚的上出来的线,根据线路图 ,旁边 就有个 电阻可以直接接上去,M1脚呢? 是飞到哪里?  那旁边好像没有小料啊,看图片是直接飞到了 主板上,什么情况?

网友:
恩 不错 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