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 小小白维修AL1982W 黑屏不显 有一点背光

楼主(2016-11-10):
拿到一台 联想显示器  开机发现只有一点点背光  不是暗屏  拆开 灯管也没问题   板子上没有什么被烧得痕迹   电压 也正常  在想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  或者驱动板的问题    没办法了  来问各位迅维网的大神

网友A:
先用外接高压条试一试。

网友B:
问题有可能在驱动板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外接高压条试一试。

大神 请问一下  怎么改高压板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有可能在驱动板的程序。

一直没接触 驱动板  都不知道驱动板有哪些东西

网友C:
可能是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D:
有没有通用电源板,点一下试试呢

网友E:
你不会亮度调到最低了吧

网友F:
弄个高压条上去试试看

网友G:
是亮度调低了,还是按键板坏了,都有可能

网友H:
换下屏线  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不会亮度调到最低了吧

不会  通电的时候只有一点点亮   也不是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下屏线  试试吧

恩恩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亮度调低了,还是按键板坏了,都有可能

不会 是 亮度吧   按键也没问题   试过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通用电源板,点一下试试呢

我想改高压板   就是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弄个高压条上去试试看

我想改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高压板有问题

就是想改高压板    不会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我想改高压板   就是不会!

你手上有没有通用高压条呢?

如果有的话,飞三根线到电源板就OK了,一个O/F.一个GND,一个VCC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你手上有没有通用高压条呢?

如果有的话,飞三根线到电源板就OK了,一个O/F.一个GND,一个VCC

就是一根信号线 一根12V供电 一根接地吗     主要是 那个 信号线该接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就是一根信号线 一根12V供电 一根接地吗     主要是 那个 信号线该接在哪

开启,接ON/OFF

网友I:
是直接接到驱动板那个接口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直接接到驱动板那个接口上吗?

电源板上面的,一般都有标识的,你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直接接到驱动板那个接口上吗?

如果没有你就测量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是直接接到驱动板那个接口上吗?

去掉以前的高压供电,查一下坛子里的帖子。  不难

网友J:
那就是背光的问题

网友:
改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就是背光的问题

应该吧   先一个一个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掉以前的高压供电,查一下坛子里的帖子。  不难

就是那个大块块吗

网友:
就是在问各位大神 怎么改

网友:
屏有显示内容吗?

网友:
直接测试高压板的条件不行的话就改高压板测试下

网友:
联想的,要是屏是LG的,灯管好多都是塑料包的,时间长温度一高线头和包管就会融掉

网友:
改高压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