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一体机通病显卡改集显

楼主(2016-11-10):
联想一体机b320显卡通病脱焊,有时候重做显卡也不是很稳定,现在把他改成集显,不需要刷bios。
图片中有8个电容需要改         从C271到C285.改到图片中C406到C335。              R809 R808 改到R835 R834.             刷图中两个BIOS,刷南桥一个的话好像是开机先黑一下再显示LOGO。 还需拆了apl5930        如果显示不正常试图中跳线帽

网友:
必须拆了apl5930原来的显卡供电,要不然点不亮屏,头一次没拆高了好久,拆了立马显示了

网友:
强大的论坛就需要像楼主这样的人,

网友:
这个是那个显存供电有问题的那个机器吗

网友:
你这是抄别人的吧,好多是别人的原话,而且写的前后矛盾,前面说不需要刷BIOS,后天又说刷桥的开机黑

网友:
这个主板不带TV吧。照楼主说的。怎么都不行。我的主板是到TV的。麻烦看到后说一下。谢谢

网友:
这种改起来起怕不行呀

网友:
这么多步骤。。。

网友:
学习,收了,之前一台 没显让客人换板了。下次改下

网友(2016-12-29):
到底要不要刷BIOS,BIOS在哪里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供电坏的多

网友:
多谢楼主无私奉献,不错的帖子

网友:
好矛盾啊这个bioss

网友(2017-02-04):
搞了半天 还没解决 我也碰到一台 一闪然后黑屏的

网友:
贴子分析得不错,清晰

网友:
修了几台都是显卡供电块5930坏了,很少显卡坏,令外改集显刷BIOS吗?

网友:
楼主描述矛盾了,前面说不需要刷BIOS,后面又说刷两个BIOS,不过还不算太难,移动几个电容电阻,刷下BIOS可以修复也算不错了。

网友:
厉害了 我的歌

网友:
估计改集显也不需要刷BIOS

网友:
没有必要改吧,直接换5930

网友:
下次遇到 在尝试下

网友(2017-09-10):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这个不错。。。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问题是用用集显客户会不会发现,他们会不会找麻烦

网友:
显卡从一般加焊下就能好

网友:
此方法试过还是不行啊,资料有I矛盾,到底是BIOS刷?还是不刷?只需要改8个电容?还是8个电容加8个电阻一起改?

网友:
这个一体机基本都是5930坏,我都是买一二十个回来备着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原来这样,先收藏。以后有用。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应该是个大师傅。

网友:
这个机器真的是改集成比较稳定一些!

网友A:
这个改集显是可行的,以前改过一台
虚拟人
那到底是刷还是不刷BIOS呢,如果刷,刷哪个程序,有什么地方可以下载呢
详情

网友:
显卡供电块5930坏的多,很少显卡坏吧。。。。。

网友:
上次修了一个,以为改不了集显,放弃了

网友:
LZ 吧BIOS 共享下啊  谢谢 这个需要刷那个 共享下

网友:
还有这样的操作,小弟佩服,显卡返修率高,实在没有必须用显卡的改集显更实用

网友(2017-10-19):
引用 网友A:
这个改集显是可行的,以前改过一台

那到底是刷还是不刷BIOS呢,如果刷,刷哪个程序,有什么地方可以下载呢

网友:
这个绝对是精品帖子,让我们少走老多弯路了

网友:
看见改集成显卡的机器头就大,是我我绝对不改,费力不讨好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一体机没有改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很多维修技术都不懂,多学多看准没错,小白收藏了!

网友(2019-01-26):
这款主板的多发故障点是南桥和北桥,显卡坏的少。要这么改还不如换个显卡芯片30-40元也不贵。

网友:
上次也是独显问题 修了好久才好  现在才知道可以该集显

网友:
我的也是是5930 都给搞了

网友:
厉害了  我都是看别人怎么该  要不不会

网友:
改集显刷BIOS吗?                                          `

网友:
xiexie lou zhu de tiezi ,xiexie

网友:
楼主你讲得有点前后矛盾诶,前面说不用刷BIOS,后面又说刷图中的两个BIOS,看得有点不太理解

网友:
这个老机器显卡确实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