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30s

楼主(2016-11-10):
一台联想t430s开机电流到0.45就掉电。然后不开机。拔了电源再插上又到0.45掉电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可以先刷刷试试!

网友:
怀疑BIOS可以刷个试试

网友:
看下cpu核心供电有没有  集显供电出来没,一般集显供电出来  bios坏的可能性小一点(个人经验)。

网友:
这个好像有个玻璃芯片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