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4N68T-M LE 抱错EE维修

楼主(2016-11-10):
小白第一次 成功维修。收到主板 上诊断卡 过D3卡EE,看了坛子里的帖子,说是内存不过。
      于是首次测量 DDR3内存工作条件。SPD 236 3.3V   ,   总线 238脚  118脚  均是3.3V,VREF 1脚0.77v ,VTT-DDR120脚 240脚均是0.77v, 复位脚168 0v。
      感觉168脚有问题,一开始不知道168脚 要CPU 内存 全部工作后才出电压。手里只有点位图,没有线路图纸,只能瞎折腾,刷过BIOS, 加焊过CPU座,问题依旧。
   然后摸不着头脑了,抽了一直烟 ,淡定的想了想,又查阅了主板维修不是事上面的资料。再次测量了DDR3内存工作条件,发现SPD 236脚 0V了,然后打对地阻值无穷大 应该是短线了,果断 从电源脚飞了条 线。开机跑马到00。上显示器能点亮了。然后查168脚电压 有1.5V了。问题解决。
        就是对168脚电压的定义有点模糊,麻烦大神指点下。复位脚什么时候工作,怎么同是DDR3有的主板 是0.75V,有的是1.5V呢?谢谢...

网友A:
内存的复位   我猜  应该是CPU复位正常后去读取BIOS    读到BIOS后  然后去读内存  读到内存后发出内存复位    内存复位后  CPU把BIOS映射到内存上自检      我猜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的复位   我猜  应该是CPU复位正常后去读取BIOS    读到BIOS后  然后去读内存  读到内存后发出内存复位 ...

哦哦,学习了

网友B:
为什么第一测236角有电压,第二次就没有,变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第一测236角有电压,第二次就没有,变0呢

可能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