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奇怪问题。

楼主(2016-11-10):
     客户收来一台thinkpad的E430笔记本。接可调电源待机为0.008A左右。
按开机无变化,直接拆机。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仁宝代工的:LA-8131P。
直接打全板无明显阻值偏低,直接打B+电压发现为15V左右。

这明显不正常啊,查保护隔离管发现PQ301的G极为19V,(这里奇怪为何还能过隔离)

仁宝的保护隔离要求。ACOFF为低,ACON,PACIN为高
实测ACOFF为低,ACON为0.09V,PACIN为高。
直接查ACON来源

要ACON输出为高的话,需要PU101的5脚大于6脚的话7脚输出高电平。
实测6脚3.3V,(这里的6脚接的是RTCVREF)5脚为B+经过PR118,PR121分压

通过分压公式肯定大于6脚的,5脚的实测电压为0.35V左右

7脚的实测电压:

直接测量分压电阻发现对地为21K左右,拆下来测量电阻正常。
这里直接拆掉PC113对地电容,阻值恢复正常,测量7脚正常输出高电平。
B+恢复了19V,由于前几天修的机器忘记拍亮机图片了。
仁宝的隔离电路很多都是围绕着PU101这里。希望帮助新手能够学习。
上一张网上的图片吧。

各位看官有分的加点分,没分的捧个人场谢谢

 会员1983412元2023-1-8 16:36

网友A:
标准的好帖,图文并茂,加分支持

网友B:
点火回路的分析和维修 加分了

网友C:
不过保隔的时候有3 5V么……。

网友D:
点火回路很经典啊

网友E:
15V电压过去是因为仁宝的点火回路吧,要不就是PQ304击穿!

网友F:
图文并茂,分析的也好,像个教材,加分了

网友:
分析清晰明了。思路准确加分

网友:
加分加分。这一定要加分

网友G:
楼主你写错了, 那比较器 5  6脚你写反了。对吗?

网友H:
点火回路。。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写错了, 那比较器 5  6脚你写反了。对吗?

是的写错了,谢谢提醒

网友I:
是电容击穿还是漏电,没说清楚。

网友J:
推理非常清楚,很有帮助!谢谢分享,收藏了!

网友:
图文并茂啊,厉害,加分加分

网友K:
很有深度的维修,小白的我只能围观了

网友L:
版主就是不一样啊,写的很工整也很详细!

网友M:
公共点电压低的情况下,待机芯片有没有3 5V 线性电压啊大神

网友:
有图有真相好好

网友N:
是电容短路拉低了5脚的电压吗?感谢楼主的积极发贴,加分支持,

网友:
维修的这样 这样我们才能看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好帖,图文并茂,加分支持

谢谢加分,这个是简单贴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火回路的分析和维修 加分了

恩,最关键这个好像还有3V 5V,不正常啊,MAINON也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保隔的时候有3 5V么……。

记得好像测得时候有,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好像,因为没有MAINON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点火回路很经典啊

经典的故障给新手借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15V电压过去是因为仁宝的点火回路吧,要不就是PQ304击穿!

没有击穿管子完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图文并茂,分析的也好,像个教材,加分了

谢谢加分能够给大家一看我就满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点火回路。。挺好的

恩,典型的点火回路围绕着PU101很多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电容击穿还是漏电,没说清楚。

电容并没有完全短路,但是拉低的只有21K了。这样根据分压计算公式明显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J:
推理非常清楚,很有帮助!谢谢分享,收藏了!

有帮助就是我发帖的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K:
很有深度的维修,小白的我只能围观了

不会吧,这个挺简单的,最简单的点火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L:
版主就是不一样啊,写的很工整也很详细!

。。夸奖了,我也是个小白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公共点电压低的情况下,待机芯片有没有3 5V 线性电压啊大神

线性是肯定有的。

网友:
懂修也懂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是电容短路拉低了5脚的电压吗?感谢楼主的积极发贴,加分支持,

也不是短路了,就是变成20K左右了。

网友:
保护隔离有问题   这个真的钛难了

网友O:
IBM的还是复杂,虽然是仁宝代工,但是还是复杂

网友:
这才叫贴子··收藏了··谢谢·

网友P:
版主  出手基本都是秒杀的节奏 ,不走弯路

网友:
加分加分鼓励了,谢谢

网友:
这不是大电流吗

网友Q:
隔离电路是不是场馆

网友:
这个机器电容坏的 多

网友:
点火回路的分析和维修

网友R:
仁宝的电阻分压 坏的比较多!! 思路清晰啊 大赞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去 P狗道MOSG极19V还能导通

这也是我不能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I:
确实是点火回路通病。

点火回路是出问题,但是这个电容不是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S:
版主技术就是板载,这E430前些天修到一个待机跳的,最后发现是公共点的电容坏了

这个机器公共点的电容容易坏的是3V5V上面的公共点滤波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个好像都是刷双BIOS

这个不关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O:
IBM的还是复杂,虽然是仁宝代工,但是还是复杂

这不是IBM的电路了。要是IBM前期的更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P:
版主  出手基本都是秒杀的节奏 ,不走弯路

差点走弯路了。这种故障要是误判就麻烦

网友:
这个肯定不会大电流的,不是公共点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Q:
隔离电路是不是场馆

是P沟道的2个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R:
仁宝的电阻分压 坏的比较多!! 思路清晰啊 大赞

这个PACIN容易出问题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