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0D 版号da0xy1mb6e0 rev e

楼主(2016-11-10):
这个机器EC短路   换好后无待机3V5V   IT8518E  不知道这个EC带程序吗???我换的同型号的EC不行   现在怀疑EC是不是带程序   求助大师   指点一下

网友:
不带程序

网友A:
这EC应该不带程序吧,在A55V上是不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EC应该不带程序吧,在A55V上是不带程序的。

华硕K450DR   广达代工    不知道带不带程序

网友:
这个EC不带程序

网友B:
查查看芯片工作条件有哪些没有满足,另外看看焊接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查看芯片工作条件有哪些没有满足,另外看看焊接好了吗

3V5V没有   线性电压有   之前的故障是线性3V短路   EC换好后线性3.3V出来    结果没待机3V5V    不知道这个板子的EC带不带程序   EC没有虚焊

网友C:
华硕的机器没图纸  查起来是很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机器没图纸  查起来是很费劲

是的  这个板子线性3v短路  排除是EC  更换一样型号的EC后   线性电压正常    无待机3v 5V   不知道这个广达代工的主板EC带不带程序    这个机器待机是有3V5V的    待机没有短路   就怀疑EC是不是带程序

网友D:
这个应该不带。查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不带。查条件

不带程序   怎么不发出S5_ON   待机电压都没有  之前是EC短路   换了一个短路消除   但是没有待机电压   线性电压有

网友:
绝对不带程序

网友E:
8518好像是不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8518好像是不带程序的

问了好多人   都说不带程序

网友:
换ec了,测下待机条件一下好点

网友:
这个IO不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不带。查条件

这个EC不带程序   是其它原因引起的不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