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 间歇性上电修复

楼主(2016-11-10):
一块昂达H61主板,触发后,间歇性上电,直观地说就是风扇走走停停,往复循环。但是,插了外接显卡后却能正常上电,并正常显示。经查,总线,内存,桥,CPU供电都正常,就是CPU内核显卡供电没有。首先怀疑BIOS不正常,在迅维下载一个这个板的BIOS并烧录。焊上主板后触发,还是老样子。一时想不出道里。后来用示波器打 SPI BIOS 1256脚都有波形,说明主板触发后于已经发出片选信号并读BIOS,只是由于启动过程中某个条件没满足,保护性停机。已经读码了,CPU内核显卡的供电理应出来了,我想问题就出来内核显卡供电上了。接着,查供电芯片的型号,为RT8859 ,下载PDF看到,这是一片多相供电CPU供电芯片,其中一路带A的PWM,是专供显卡的。用显微镜查这片芯片的周围元件,几个电阻已经氧化得比较厉害,而且掉了一个电阻,问题就在这里!这个电阻正是A路的OCSET,大概是频率选择回路上的,竟然掉件了!对比另一个回路上的电阻阻值,为10K,在料板上找了一个焊上去,并且也顺带重焊了几个氧化了的元件。装上CPU,内存,接上电源,触发,故障解决!

网友:
修主板都用上显微镜啦   主板那么大  看起来不方便吧

网友:
见图,电容下4个电阻 ,左边上下两个应为10K,右边上下两个应为220K

网友:
NTC是热敏电阻,不能乱换

网友:
图片应向右旋转90度,发得不好,请见谅。

网友:
掉的电阻是42脚的RNTC后面串联的电阻,这个电阻掉件,导致CPU显卡无供电,出现上述故障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