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2s触摸不好用

楼主(2016-11-10):
朋友的手机,小米2s电信版,之前是充电不好用(时充时不充),在外面换了尾插!这次是无法连接电脑(只是充电,电脑显示连接设备失败),并且不充电了
拆机发现充电座第二脚(J2000_2#/CR2001_3#)与芯片CR2001第三脚之间的线断了,充电座3-4脚开焊!直接飞线补焊!能连接电脑能充电,但是触摸不好用了(一点反应没有)。以为是系统问题重新线刷后故障依旧!
另发现主板充电口处CR2002和信号灯处c1122缺失!
请教大师这样的故障是哪里的问题,麻烦给个思路!

小米2 原厂点位图.pdf

小米2 原厂电路图 (1).pdf

网友:
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

网友A:
点附件上传就可以了。图片不要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附件上传就可以了。图片不要太大。

恩上传了,大侠能指点下么?
本人是小白啊,一点思路一点头绪没有

网友B:
先查供电,一个1.8v一个2.8v

网友C:
为什么不换个屏试试呢

网友D:
安卓机触摸好修,查供电和通道是否正常

网友:
正需要 星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供电,一个1.8v一个2.8v

电源芯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换个屏试试呢

换屏试了,这个屏是好的换在别的手机上正常,别的手机屏换过来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卓机触摸好修,查供电和通道是否正常

能在图纸上截图说明下思路和步骤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供电,一个1.8v一个2.8v

能在图纸上截图说明下思路和步骤么?

网友:
查座子的阻值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