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61 usb报错

楼主(2016-11-10):
p8h61-m pro usb报错 提示 15秒后关机 usb阻值正常 供电正常 bios刷了 h61南桥换了 涛声依旧 无头绪啊

网友:
一般是 USB线路的OC#信号问题,有点位图就好修了····南桥附近822排阻问题多

网友:
这种案例 论坛都遍地飞了 还去换桥 都是OC#过流检测出问题了 醉了

网友:
过流检测,查一查

网友:
大神们 谁有此版点位 麻烦分享一个

网友:
修USB 15S的问题 一般都不用什么点位图的 找一下南桥旁边822和472的排阻量一下就知道了 量到问题直接接根3V的线就好了

网友:
六楼的真是大神,言简意赅,学习了。

网友:
查usb过流信号,是到桥的

网友:
822 我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