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552风扇狂转

楼主(2016-11-10):
版号:_daozrimb8e0      ACER V5-552   风扇狂转掉电,amd  a8,供电都有  刷了bios,加焊了北桥,还是一样,系统没装完就掉了,,没思路了。大神帮帮忙

网友:
复位出来没

网友:
都在装系统了 你说了 兄弟

网友A:
这种掉电主要查温控电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掉电主要查温控电路看看

好,我查查看

网友:
风扇狂转  考虑温控,显卡如果有问题会误报温度异常,楼主可以自己感觉一下温度高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