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8LMT-S2主板跑码E4 有时能亮 求大神指点呀

楼主(2016-11-10):
今天接到一客户技嘉-78LMT-S2.主板。拿过来点第一次亮机。第2次都不行 跑E4.看论坛上都是内存接线。我之前也修过那样的故障。但是这不一样。我刷了好几个BIOS  也不行。各个供电都正常。我没有用BGA 做桥呢 觉得不是那的问题  那么请各位大神  给我指点一下。

网友A:
第二次不行的时候放下电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次不行的时候放下电看看

不行呀 老烦 现在都么下班  还在加班

网友:
干桥吧,,,,省事

网友:
你把时钟芯片换了试试,要不干桥

网友:
上灯座看看是否正常,哈哈

网友:
如果内存条件都满足的话把CPU PWM换了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