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30 1.1 usb接口不能用简单维修一案例

楼主(2016-11-10):
     废话不多说了,直接进入正题,客户抱过来一台主机 说键盘鼠标都不能用,帮忙看下,于是先故障还原看看,确实如顾客说的  usb键盘和鼠标都不能用,插上鼠标看了下灯没亮,心里有底了,于是大概报了下价格,下午过来拿,客户同意维修。

    主板拿出来 测试,usb供电无,en开启偏低,于是先仔细观察 发现后置usb接口旁边有个8脚芯片有的轻微腐蚀,先拆掉在说,拆掉以后  在测试 前置usb已经可以用了

然后看了下图纸 原来是mis经常坏的玩意啊 怪不的呢,如果没有芯片 可以短接的  我这里就是短接的  短接后 都正常了

网友:
果然好简单

网友:
虎哥你又赚了

网友:
第2/7/8脚短接?

网友:
收不了多少啊

网友:
是的 2-8

网友A:
很好的例子,多谢楼主分享,,加分不手软,,可惜我只能加2分

网友B:
楼主,你把2脚和7脚短接,那么请问1脚是做什么用的,另外4 5 6脚呢,能详细说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吗,因为不懂,所以好奇?

网友C:
联想主板上,很多这个,全部拆除,修了很多了。

网友:
一般芯片坏了就短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把2脚和7脚短接,那么请问1脚是做什么用的,另外4 5 6脚呢,能详细说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吗,因为 ...

1脚也是供电引脚,456脚应该是开启和过流工作检测引脚

网友E:
第6脚不管了,低电压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1脚也是供电引脚,456脚应该是开启和过流工作检测引脚

那么把1脚和7脚相连,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主板上,很多这个,全部拆除,修了很多了。

嗯是的   捡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例子,多谢楼主分享,,加分不手软,,可惜我只能加2分

就是太简单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6脚不管了,低电压不行吧

2-7短接 待机就有电压了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A:
这也是知识跟经验结合才能准确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是知识跟经验结合才能准确判断,,,

最近修的都是简单的案例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F:
现在主板USB保护多了,容易出这种情况,以前845时代前,供电就是个保险,只要他没坏就是桥完了

网友:
蛤蛤 蛤蛤,这个真的很简单,话说这个八角还经常拉低其他芯片开启

网友G:
版主 威武! 经验丰富  维修利索!

网友:
楼主很厉害,我遇到一个信号有3V左右的供电很奇怪但最后还是解决了啊

网友:
简单明了,历害

网友:
引用 网友G:
版主 威武! 经验丰富  维修利索!

让你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主板USB保护多了,容易出这种情况,以前845时代前,供电就是个保险,只要他没坏就是桥完了

楼主老司机了

网友H:
mis经常坏的玩意  拆掉短接 1.8脚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mis经常坏的玩意  拆掉短接 1.8脚就好了

我习惯2-7

网友E:
如果有的话,最多拆一个搞上去,花的时间也不多,万一过流搞坏了坏就白干了

网友:
跟楼主又学了一招啊!

网友:
MSI主板5脚或者8脚IC最容易坏

网友:
直接秒杀啊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的话,最多拆一个搞上去,花的时间也不多,万一过流搞坏了坏就白干了

搞坏在说

网友I:
拆下的芯片也不装上,直接短接,会不会以后出问题?

网友:
这个要心细的,有耐心才好

网友J:
这个是V星设计的败笔啊,这个好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I:
拆下的芯片也不装上,直接短接,会不会以后出问题?

一般不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V星设计的败笔啊,这个好容易坏

是啊 很容易挂 的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1

网友:
这个我也修过也直接短接了。

网友:
UP7533 短路 短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