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十年难遇的花屏故障!

楼主(2016-11-10):
看图片:

只有进到系统之后才会有这种花屏,且禁用独显驱动之后也不会花屏,显卡加焊过,内存CPU这些也换了,下面打算换显存试试。
我入维修三四年,这种花屏故障反正我是第一次见,不知道各位有没遇到过这种花屏形式,有没修好的,可以提供点经验?

网友:
显卡重植下看看,显存不会这样花,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这个花 确实奇怪

网友:
直接换显卡

网友A:
这种花没修过,是进系统才就换硬盘换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花没修过,是进系统才就换硬盘换系统试试

装过系统的,关键是禁用独显驱动就不会

网友:
没见过这种花,禁独显就好 那还是显卡问题。换。。。

网友:
主芯片坏了,第一次见

网友:
先重植显卡试试

网友:
应该换个显卡看看,多半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我觉得 看着奇怪 字有一部分是斜的

网友:
要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加焊不一定能解决显卡问题  要是显卡故障最终还的换

网友:
显卡要换的

网友:
机器花屏会死机吗,不死机考虑显存多一点,死机先干显卡

网友:
这个显卡直接换,修了也用不了几天

网友:
我修笔记本快10年了也没见过这种花屏,估计是百年难得一见,幸会。无解了,我觉得。

网友:
也是奇葩啊,见得少

网友:
这板子可以改集成的试下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这个建议换一个显卡吧。上次我修Y450差不多花屏,也是换显卡好的

网友:
坐等楼主怎么处理的。死机搞显卡,不死机搞显存。

网友:
直接换显卡,加焊不能用

网友:
我碰到过,是挺新的,禁用集显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