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32G黑屏

楼主(2016-11-10):
接了ACER 不进系统,,提示不认系统,,用U盘不启动但是用UEFI的U盘就可以启动,,应该是BIOS里改一下模式就可以了。。。但是问题来了,,按F2进BIOS就黑屏  但是外接键盘按小键盘灯都要亮说明机器没有死机,,,外接显示器还是没显示,开始怀疑显卡问题,,但是用UEFI的U盘启动可以进PE..,,,,     怀疑BIOS程序问题,,下了几个刷上情况都一样。。。。然后网上看了发现有人遇到过但是没解决。。。就只有自己想办法了,,,然后看到EC 是IT8587E这个是有程序的嘛,,但是手上又没的程序。。。然后就自己想了个办法,直接短接屏的供电,,机器奇迹的就OK了,,进BIOS 不黑屏了,,改好模式就可以装WIN7了    这个为什么可以我没有去咋研究反正机器好了  机器板号EA40-HW

网友:
这个是亮机图

网友A:
进BIOS就黑屏好奇葩的故障没法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就黑屏好奇葩的故障没法解释

就是噻,,用UEFI模式的U盘可以正常进PE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奇怪哈

网友:
其实win7也支持uefi启动,要64位的

网友:
感觉还是EC的BIOS问题,不过过程不好说,结果好好

网友:
黑屏的时候屏供电没有是吗?3V的还是19V?

网友:
修过台一体机,外接好的,内接黑屏的,刷了BIOS好的。你这台应该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
EC的BIOS不是只管启动吗?乍还会是这种情况

网友:
你们有没有觉得 acer的本子 很奇葩 刷bios解决亮机几秒掉电  大电容 ,键盘乱跳 也是BIOS问题  重点是 ACER的机器 长时间没有使用 那个键盘看去是好好的 但是就是按不出来 ACER特别爱出现这个 尤其是47XX系列的

网友:
奇葩问题,能修好收到钱也不错了。

网友:
收到钱就对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黑屏吗?黑屏的话接个屏的供电就正常了?不应该啊,

网友:
听说这个管子还会造成外接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