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6-11-10):
如图,华硕K550D,板号x750dp,离CPU风扇电源插槽很近。这个地方被售后换成了4407A,我查了一下,4407a是n沟道场管。左边四个脚全部对地相连,右边每个角有十几殴阻值。该换什么芯片。

网友: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点位上有芯片的型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上有芯片的型号的啊

谢谢,不过好像查不到芯片型号啊。不过被你一说,发现下几个发烫和短路的地方都和这个芯片相连。

网友B:
点位图没有芯片型号吗?

网友:
细心查一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位图没有芯片型号吗?

没有具体型号啊,只知道是U8602,

网友:
这个点位图有问题,不会显示上面的全部信息,这个芯片看着像比较器和LM393类似,芯片上没型号吗

网友:
谢谢你受益匪浅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

网友:
这个点位是可以查到型号的,慢慢摸索

网友:
不知道这个可以代用不?,估计是CPU 2.5V供电

网友:
查查电路图

网友:
这个要查图纸了。

网友:
怎么没有芯片

网友:
LM393,KAN KA N

网友:
点位点位图估计是有的

网友:
是华硕的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