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1-M LX R2.0 BIOS检测电压高

楼主(2016-11-10):
   asus P8H61-M LX R2.0  BIOS检测电压高 ,但实际测量各个电压都正常,是不是BIOS程序有问题

网友A:
分压电阻变值。。。、

网友:
检测分压电阻坏了,看图纸修

网友:
找到点位图,IC边上

网友B:
电阻的问题,,跟BIOS没毛关系

网友:
是电源管理芯片周围的小电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的问题,,跟BIOS没毛关系

是电源管理芯片周围的小电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压电阻变值。。。、

是电源管理芯片周围的小电阻么

网友C:
检测电阻          !

网友:
IO边上的电阻变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电源管理芯片周围的小电阻么

io边上的,,看图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测电阻          !

专家,你也有空出来啊,最近很忙吗,都没看到人发贴了,,你在那当老板呢

网友B:
BIOs设置里面就可以去掉了,,,问题应该不大的

网友:
论坛搜 检测电压 有一样的问题解决方法

网友:
IO电压检测脚的分压电阻变质所致

网友:
查VIN12V分压

网友:
把电阻去掉  拉到5V检测上就好了

网友:
这个也
又可能是IO坏了哦

网友:
在IO旁边的,你找5V,12V电压。它们都是经过两个分压电阻分压太概是2V左右的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BIOs设置里面就可以去掉了,,,问题应该不大的

硬件检测怎么去掉,求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硬件检测怎么去掉,求解释。

BIIOS里面难道不能关闭监测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