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哪个兄弟有P7_L07的电路图或者点位

楼主(2016-11-10):
RT  07和09有差别   进水机器 继续图纸

网友A:
论坛搜索啦一下没有,TB上有卖5块钱,卖啦分享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搜索啦一下没有,TB上有卖5块钱,卖啦分享出来!

5块钱的没货啊 !16块的有货!他说电路图都是一样的  就是位置图有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块钱的没货啊 !16块的有货!他说电路图都是一样的  就是位置图有区别!

你这机子什么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机子什么故障?

无触摸 无声音!第一眼看到是LED+  被腐蚀断线了   飞线OK了  触摸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触摸 无声音!第一眼看到是LED+  被腐蚀断线了   飞线OK了  触摸还是不行

图纸一样的可以参考,参考下触摸座子引脚定义,查供电和信号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一样的可以参考,参考下触摸座子引脚定义,查供电和信号通道!

显示接口的TP部分 我都测了  都正常了!难道触摸自身坏了?

网友A:
安卓机触摸IC在屏上面,你换个屏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卓机触摸IC在屏上面,你换个屏试试

改天换个屏测下  先去搞声音 耳机个外置都没声音!音频IC的所有供电都OK了!可能要换I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天换个屏测下  先去搞声音 耳机个外置都没声音!音频IC的所有供电都OK了!可能要换IC了!

信号也要查一下,还有通道。

网友:
这个要找图看看了

网友:
某宝上有。买了再分享一下。

网友:
淘宝上5元一大把。

网友(2016-12-22):
万能的淘宝总是让人感觉天无绝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