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 MS-7798无SB电压简单维修

楼主(2016-11-10):
今天送完机子回来,一个客户拿了台主机过来,我有半年没有怎么修主板了,上诊断卡无+3SBV星B75的主板报价120,客户说修!
扫一下灰清理一下无进水发霉,论坛找了图纸和点位。以有V星是有专用蕊片去驱动+3SB,现在没有了。
是有电源ATX_5VSB经过一个管转5VSB ,再由一个8个IC转过3VSB
现在这些电压输出都没有。先从5VSB入手,查控制脚,是由SYS5VSB_OFF信号去控制的,一路去控制拉低Q53做U47的EN出3VSB,说明只有修好这个信号就好了。
SYS5VSB_OFF这个信号是由I/O43脚发出,因为没有待机,只有查EC的供电。发现有一个5脚IC的转换出来 ,3脚有5V ,1-5脚无电压.4脚电压也没有.问题来了,就是RTCRST出问题了.电池电压,电池有电.,跳线点也没有电压, 无非就是几个东西,二极管一边有3V 有些无压,换之OK,开机OK 修好的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啊,一下子120到手了

网友A:
你修的时候时序倒过来修了,rsmrst待机好信号要vccrtc和rtcrst正常才有的

网友:
换双二极管好的?

网友:
应该是换二极管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修的时候时序倒过来修了,rsmrst待机好信号要vccrtc和rtcrst正常才有的

修主板我不怎么会的.能修好算是不错了

网友:
对就是双二极管坏了,RTSRST#电压过来.

网友:
这个主板很多电池座和显卡槽中间那里断线的,V星主板PCB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
没分了,没分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可以直连的

网友:
楼主,请问5VSB_OFF_GATE是连接到开关上面去的吗???

网友:
二极管RTC的问题,明白了

网友:
大神啊,学习啦,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学习了。台式主板还没修过,学习中

网友:
维修这东西  东西多啊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这标题写的" 无SB电压 "还以为无桥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