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漏电!

楼主(2016-11-10):
不装卡 装屏待机最低70MA  各项功能正常  不开机不漏电   烟熏没找到  应该怎么查

网友A:
漏电应该有某个功能异常的 都测试过了吗

网友B:
开机能正常使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能正常使用不

按照帖子的说法,好像什么功能都可以使用

网友:
问下李老师,我前几天有一台同故障机器,就是他修好地,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漏电应该有某个功能异常的 都测试过了吗

这个不一定 的    某些芯片只是轻微损坏   可以正常工作  就是有点漏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一定 的    某些芯片只是轻微损坏   可以正常工作  就是有点漏电

额 还有这样的啊  那岂不是很难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额 还有这样的啊  那岂不是很难查

有人烧久一点能烧出来的   或者直接单板开机  过几分钟去摸  哪个部位比较烫或者不应该烫的地方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人烧久一点能烧出来的   或者直接单板开机  过几分钟去摸  哪个部位比较烫或者不应该烫的地方烫

哦  轻微漏电 就算功能 可以正常使用  也不稳定吧 多试试 应该也能试出来的 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