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待机偏大艰难维修~一波又一波

楼主(2016-11-10):
      客户说放了几个月没用就开不了机了,问我是不是充电器坏了。通电待机0.216,心中暗喜,给客沟通好后说主板问题修好200 。拆开果然待机芯片RT8205E发烫,用表测线性电压PC421,0.5V哈哈。biu。。。表针滑了和PC422也就是B+亲了一下。 瞬间一股青烟--好吧!取下再说,B+焊点也掉了,5V线性直通的地方也不多应该没什么问题。翻了一下零件盒RT8205E没有,听说可以和51125、51123、8223、8205A代换,心想也不会烧机子就试试,结果51123和8205A换上以后线性直接10V ,51125和8223换上线性电压正常,但是1、6脚无电压。最终反复确认还是芯片不合适。没办法只是订货!
     第二天芯片到了换上待机0.15什么鬼,迅速手各种摸,没地方发烫,3  5V都出了!测得PL601有0.9V ,还没开机这个电压就出来难怪待机0.15。
马上测PU601。EN 0.7V。怎么会,1.05V都没出怎么EN   +1.05S_VCCP_PWRGOOD怎么会有点电压。应该是芯片内部怎么弄出来的。找了一下这个芯片有就换上了,这个地方是对了但是待机还是不对0.75A。现在除3 5V有电压外其它无电压。可以触发到0.45, 其实在换PU601之前就可以触发。
触发后测得3V 5V  1.5V 0.9V 其它无电压。先查PU702 EN只有1.3V同时PR709另一端有3.3V 肯定又是这个芯片问题TPS51219,再订货。。。
   第三天装上芯片电流上到0.8A本以为对了,装上显示屏也不亮,电流也不跳变只有集显供电没出,上示波器测BIOS无波。心想CPU供电也出了,这种情况BIOS可能也不大,那就看看CPU复位吧!翻到时序图 PLT_RST#看看这个信号有没有 测得只有1.3V 肯定不对。PCH_PLTRST#和PLT_RST#连通是一个信号,所以要都要排查。看是哪一个拉低了它。最后取掉网卡芯片这个信号就正常了。而且待机一下变成0.019。哈哈哈开机还是0.8不动,仔细观察在CPU供电边上发现一个电阻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飞来的。心想刚才在排查U45吹的时候听到响了一声。 果然R544掉了,一测43欧,就是它。装上。。。电流终于有跳动了。接屏联想LOGO出来了。但是网卡还没搞定.  再次订芯片网卡。
     这里就给客户打电话叫他加100元,砍了20只加了80 。好吧!
     第4天 网卡芯片到了装上 接硬盘 。。。。不识别--硬盘坏的硬盘坏的。怎么办怎么和客户说......。先不管了找了个硬盘装系统测试其它的看看。其它到是没问题,网卡不能获取IP。同时MAC地址0000 手动改了一个地址MAC    能正常上网。维修结束了..真闹心。

  和客户沟通最后他硬盘先不动。就这样机子还没取。此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修待机部分搞出来这么多问题还是本身就有这么多问题。以经不知道了。以后修机只能注意少滑表笔。
    小弟求加分,不容易啊!谢谢

网友:
表笔滑了的确是常有的事,只是看个人运气好不好了,是滑到什么地方了,你这也不只是待机的问题,只能说小心点,少走很多弯路,能节约时间

网友:
楼主上演了一个全武行啊,功力深厚,佩服

网友:
同情楼主,也佩服楼主胡沟通能力,能让客户接受

网友A:
能让客户加钱说明楼主口才不错,表笔滑了应该不会让硬盘坏了

网友B:
280再加200多硬盘钱,就五百了,客户应该不太好接受了。

网友:
666下次要小心了

网友:
建议测的时候不要直接测芯片了。我就上过这个当。

网友:
一波三折啊!这一划怎么到处都是问题啊!这本子也是众病缠身啊!楼主技术赞

网友:
楼主 真的很有心思啊  我都不行了   看不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让客户加钱说明楼主口才不错,表笔滑了应该不会让硬盘坏了

硬盘肯定不是 因为滑的时候是裸板

网友:
修机器一定要测试一下客户的硬盘,键盘好说,最主要是硬盘,谁知道客户里面有啥东西,最后会不会恐吓咱们维修的。

网友:
我也犯过这样的错误,,,,,

网友:
留机基本上不留硬盘,除非很难拆,上次一个一体机,客户说里面有资料,就懒了一下没拆出来,还写了个纸贴在上面,不要动硬盘,不要动硬盘,结果还是让粗心的同事给格了。

网友:
一波三折。的艰难维修

网友C:
表笔划了数十次。芯片烧了上10个。最后弱弱的问一下网卡mac地址怎么改

网友:
一不小心又赚了80

网友:
好久我也要来迅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笔划了数十次。芯片烧了上10个。最后弱弱的问一下网卡mac地址怎么改

我也不止一次,MAC怎么改度娘可以告诉你。是软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u~出一篇好文章~学习了

biubiubiu.

网友:
楼主辛苦了,修个机一波三折

网友:
技术在不断错误重强大

网友:
这机器弄过几个

网友:
亲了一下后果很严重啊

网友:
虽然走了点弯路,但最终修了说明楼主技术还是很不错啊。

网友:
要买 那种高级的表笔,2.30一副。

网友E:
楼主技术不错,
量芯片还是量周围的元件比较好.
RT8205算是大的,要是51225这些还要小一圈.

网友:
有的主板用表笔滑动要特别小心,

网友:
表笔我也滑过,当时好心塞,是要好好注意点,

网友:
楼主经验挺丰富啊

网友:
很折腾啊!!!

网友:
这个厉害 有水平了 好好学习了

网友:
真波折啊  厉害

网友F:
楼主技术不错   只是报价报的有点曲折  一会儿说这问题 停几天又是那出问题 最后硬盘还坏  这样搞让客户都对你不放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技术不错,
量芯片还是量周围的元件比较好.
RT8205算是大的,要是51225这些还要小一圈.

没测芯片引脚,就是测的5V线性电容,和旁边B+电容亲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技术不错   只是报价报的有点曲折  一会儿说这问题 停几天又是那出问题 最后硬盘还坏  这样搞让客户都 ...

就是呀!最忌讳二次报价

网友:
一切说明小心很重要

网友:
最开始应该是网卡坏了,你的不小心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我有一台,都修不好,知道太多了

网友:
发帖子 比维修还累

网友:
太激动了呢

网友:
楼主也不容易啊,不错

网友:
楼主这一滑居然搞出这么多问题。。。你表针不够犀利呀

网友:
佩服楼主的沟通能力,能让客户接受.

网友:
小心小心啊!小手一滑多费多少劲啊!

网友:
网卡还应该是表笔滑造成的吧?

网友:
山路十八弯啊  佩服客户的沟通能力 和 客户的理解

网友:
哈哈,我也遇到过和楼主一样的情况,手一抖就遭了。。。

网友:
这样收到多少钱

网友:
人为又搞了下,修好就行呀

网友:
          功底深厚

网友:
发帖不易  看帖要加分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过  不是很好修的

网友:
这机器  键盘出问题会导致屏暗

网友:
滑笔针就头疼了

网友:
这一划怎么到处都是问题啊

网友:
能不能搞个尖的表笔啊!这个搞显然问题被扩大了!不过修出来了  很好!

网友:
这么多问题,修理费收多少呢

网友:
我都是修好在报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80再加200多硬盘钱,就五百了,客户应该不太好接受了。

试的  这个 还不如不修了

网友:
表笔滑了下下啊,郁闷

网友:
够艰辛的,楼主辛苦了

网友:
这机器有键盘问题导致屏暗

网友:
滑笔这种事,悲剧多

网友:
最后因为硬盘也坏了 客户不同意修了?

网友:
看不到维修过程

网友G:
悲催的楼主,客户不修的话,搞这么久就白搞了

网友:
我那天也滑了一下,不过没大问题

网友:
这百分百是划笔造成的啊 兄弟。

网友:
,楼主技术部错 多谢分享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解析很详细

网友:
楼主牛逼功夫高啊

网友:
看到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楼主真是牛X 啊   第一次给客户报价   后续还能 增加价格  请问楼主如何和客户说的    维修笔记最怕 键盘和硬盘 或者是其他的有问题   到时候报价后   就不好给客户说啦 客户会觉得你在坑他  我之前遇到过一台机器    不触发的  触发修好发现内存有问题 换自己的正常   上硬盘  硬盘有问题  给客户报价 客户不修    真蛋疼。。

网友:
以后 看楼主手还滑不   呃呃呃

网友:
真心不容易啊 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悲催的楼主,客户不修的话,搞这么久就白搞了

修了的!机子客户拿走了,硬盘没换,他自己想办法。他觉得我把他硬盘换了。他说找人看是不是原来的硬盘。

网友:
也不知道是不是认为造成,这主板一般是没有这么多问题了,俩个问题已经很多了,你一下子换这么多芯片,也是醉了

网友:
我也经常滑。如果真这个结果我真修不上了

网友:
MAC地址存在哪里,怎么会没有MAC地址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