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MDAS W25Q64FW的刷写问题

楼主(2016-11-11):
资料是论坛下载的,压缩包内写了怎么刷写W25Q64FW经验。

网友A:
上次有一个就是刷不进来, 后来用RT809 搞定了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B:
W25Q64FW这个的刷写很特别吗

网友C:
附件内的这个最重要

移动到BIOS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有一个就是刷不进来, 后来用RT809 搞定了

便宜的CH341也能解决,超级版主截图出来了

网友:
Q64FW是1.8V的,Q64FV是3V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W25Q64FW这个的刷写很特别吗

Q64FW是1.8V的,Q64FV使用是3V电压,有的同行使用翘起供电脚,飞根1.8V供电给芯片,用一般编程器也能刷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附件内的这个最重要

移动到BIOS版了

加点分给我版主,以表支持鼓励嘛。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Q64FW是1.8V的,Q64FV使用是3V电压,有的同行使用翘起供电脚,飞根1.8V供电给芯片,用一般编程器也能刷好 ...

这样也行,但没有电平转换有时会校验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行,但没有电平转换有时会校验出错

听其他同行给我说的  我没有试验过。以后搞不定的时候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