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珠时候歪珠有好方法解决吗?求分享

楼主(2016-11-11):
如图:

值珠有多处的珠子 是箭头所指的情况,加焊膏再吹融珠子,也不会自动回位,要手动轻轻的推回去。但有很多处都是这样的,难道要一个一个推?问下大神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这种问题吗,首先锡膏不要太多,,,其次想你这样1-3个,,用美工刀销掉多的,,在加上单独的1-3个。。呵呵

网友:
一般来说焊膏好用抹的多一点一吹就复位了

网友B:
练上100片,第101片的时候你会感觉这都不是事儿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来问。。你刚学出来吗      问月饼去不是更好 哈哈

网友:
只能说你的焊膏不行

网友:
这个只能弄 掉 重新搞起来

网友:
工具要用好一点的

网友:
还可以不算太糙

网友:
抹点焊膏拿风枪加热,直接就归位了

网友:
只不过是从头在来一遍就是了

网友:
对啊,加点焊膏再吹一下就好了

网友:
焊膏或者疯枪温度不对把

网友:
焊膏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网友:
多练练都好了

网友C:
焊盘氧化了 焊膏不好 要那种差不多1g1块钱的
还有你的锡球是不是过期了 锡球保质期一年 但我的用了三年了也没事 但要在干燥箱里面保存
锡球用有铅的

网友D:
看这么些回复的没个靠谱都差不多,本吊来解答一下,楼主你的风枪是出直风 还是螺旋风的,直风的好归位,螺旋的死吹都不会归位的。 所以植球要普通 的风枪最好了。带网吹0.35的珠也是吹到死没用。

网友:
偏了一点   离得远都没事

网友:
把钢网对齐,一下就能吹好

网友:
这种在稍微打一点焊膏,用风枪吹化,镊子碰一下就好了,但是要小心,别把芯片吹鼓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这么些回复的没个靠谱都差不多,本吊来解答一下,楼主你的风枪是出直风 还是螺旋风的,直风的好归位,螺 ...

兄弟说的对,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实在不行还是带网吹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焊盘氧化了 焊膏不好 要那种差不多1g1块钱的
还有你的锡球是不是过期了 锡球保质期一年 但我的用了三年了 ...

焊膏要冷藏保存,锡珠哪里有保质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说的对,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实在不行还是带网吹吧。

带网吹一样的0.35的珠 还是吹到死。

网友:
再加点焊膏用风枪吹。

网友:
是不是焊膏不好呀

网友:
再刷少量焊膏上去用风枪吹会自动归位。

网友:
一般起网返吹一下就全复位啦,不知你怎样做

网友:
不用网。涂抹焊膏。加热

网友:
加点助焊剂就自动归位了,记住不要太多

网友:
好焊膏 好锡球 就行了

网友:
BGA膏不要摸多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我学习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上助焊剂前用刀片挂一下

网友:
地线的点是不容易的 何况是在边上 温度达不到吧

网友:
一般都能回位,个别的用镊子

网友:
焊膏不行 芯片拆下来 焊盘没用有铅锡搞 要了就是用有铅锡搞的不到位 温度不够 还没天熔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膏要冷藏保存,锡珠哪里有保质期啊。

网友:
还是没掌握着核心技术

网友:
有铅的含量拖实了,洗干净

网友:
没有植锡过。

网友: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自己勤加练习才行

网友:
油不要抹太多了,风枪旋转的容易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吗,首先锡膏不要太多,,,其次想你这样1-3个,,用美工刀销掉多的,,在加上单独的1-3个。。呵呵

还可以你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练上100片,第101片的时候你会感觉这都不是事儿

是的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远程 教得不是这些

那远程教你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焊盘氧化了 焊膏不好 要那种差不多1g1块钱的
还有你的锡球是不是过期了 锡球保质期一年 但我的用了三年了 ...

666第一次听说还有保质期

网友:
第一你的风枪出的是什么风,第二你可以吹下来上个比这个小的锡球,不上比这个小的也可以用刀把他削掉。

网友:
多少都会有点的,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我都是带网加热的。一般也就二三个需要重新加工的。

网友:
焊膏没涂好 也不会归位

网友:
放点焊膏再加热就好了

网友:
多练练不  简单

网友:
钢网下不要上太多的助焊膏不要钢网里溢出助焊膏就可以。然后风枪,牌子不同温度也不同(有些显示是280度但是它没有达到这个温度)风枪270度左右  风速3-4.    这样你可以明显看到珠子融化下沉。等到所以的下沉之后在钢网上悬空摇晃几圈就完全没问题了。      对于AMD芯片的  注意温度不要太高会坏的      ATI只有F8 那系列的容易坏之外也不怎么容易坏的。

网友:
买小钢网吧,正常这种芯片99%一次性成功,效率

网友:
加助焊剂在用风枪催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家焊膏  吹呗

网友:
熟能生巧,练多了就行了

网友:
跟网子一起吹

网友:
BGA返修台一直当烘干机用

网友:
干上100个   几就是精英了

网友:
就一个问题 焊膏不行   以前我们老板的焊膏很好  归位能力强   回头买了个次品  直球跟你说的样    我值得鬼起火

网友:
抹点焊膏是可以回位的

网友:
我值珠  都是很快的。我加热吹的时候 是拿走钢网的,这样钢网就不会变形。1:钢网用酒精洗干净 2:芯片必须要锡带拖屏 3:刷BGA焊油很讲究 刷多了一加热就连一起 刷少了 加热就不归位(BGA焊油买点的)。像LZ说的这种现象 无非就是 油刷少了 或是芯片焊点没拖平(因为你焊盘不拖平 很多时候经常会遇到不归位 或跑到其他点去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看这么些回复的没个靠谱都差不多,本吊来解答一下,楼主你的风枪是出直风 还是螺旋风的,直风的好归位,螺 ...

额  原来还有什么螺旋风之分啊!表示 一直都是直风枪! 直接风速干到8  280度 没有啥不能归位的!

网友:
涂点焊膏,风枪一吹就好了

网友:
你的锡膏是假的吧?!

网友:
少加点焊膏

网友:
直风猛一点吹应该可以归位

网友:
加点焊膏用风枪次,化了的时候用镊子碰一下

网友:
加热不均匀,锡珠未完全融化造成的。

网友:
支持5楼 说法

网友:
估计是你的含油不行了吧,或者锡活性不够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额  原来还有什么螺旋风之分啊!表示 一直都是直风枪! 直接风速干到8  280度 没有啥不能归位的!

风速干到8?确定能归位?

网友:
一般就是焊膏少了,加点再吹,风速小点,实在不行拿镊子动下就好了

网友:
风枪再吹下就回正了

网友:
歪点无所谓,只要刷不下来就说明是焊到芯片上的,直接上板,做好自然就归位了,有时我都懒得理它

网友J:
引用 网友H:
额  原来还有什么螺旋风之分啊!表示 一直都是直风枪! 直接风速干到8  280度 没有啥不能归位的!

楼主你的风枪温度低了,风速高了

网友:
小心一点就好

网友:
再刷点焊膏,风枪一吹不归位吗?

网友:
最后用风枪吹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风速干到8?确定能归位?

我用的直风枪  旋风的 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的风枪温度低了,风速高了

有铅的   260度 照样干!

网友:
带网植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666第一次听说还有保质期

网友:
320度带网吹要化了再加点油

网友:
这个,只能耐心的除掉再装

网友:
我一般是先吹固定,有位置不正的加焊膏一吹就OK了啊,没有遇到楼主说的死活吹不上的

网友:
熟能生巧 多练习练习

网友:
加点助焊膏吹就可以了

网友:
加点焊膏在吹一下

网友:
首先你要保持 焊盘要 干净, 在就是 你的助焊膏一定要用好的 用80元的那种 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网友:
这个熟练了就不是个事

网友:
这个多联系,做把握各个环节的技巧,多试试你那边的合适温度。。。。你去试试HM55 HM65的,会让你撞墙,怀疑人生,当你能把HM65的植好了,在来搞这个根本不是事,PM45  GM45的也可以试试。

网友:
还是得多练练 多刷点焊膏

网友I:
是有保质期,我的也有,不过植上也能用,不知道电气特性是不是受影响

网友:
植多了 几颗歪的不是难事了

网友:
去掉钢网后再加点焊剂再加热下就OK了

网友:
加点油自动回位

网友:
不用推,自动归位

网友:
放一点点焊油,在加热不就正了

网友:
要用好点的焊膏,锡球要用有铅的 ,基本上再加上点 一吹融化了就自动回到原来的位置了!!!

网友:
加点焊膏再吹就自动归位了

网友:
芯片可以预热一下,效果更好.

网友:
先用烙铁弄掉他,然后在弄

网友:
我都用网的,一个一个放上去还是学维修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有保质期,我的也有,不过植上也能用,不知道电气特性是不是受影响

我的也有,不过从来没有注意过

网友:
一个个推也用不了多久时间

网友:
这种情况用焊膏和助焊剂都可以,助焊剂不用清理

网友:
只能说这东西只有长时间才能不偏

网友:
可能是你风枪温度高了

网友:
歪了换了就是啦

网友:
焊油别涂多, 找同行看看他们的方法。然后找出一种适合你的,多练就行了。

网友:
可以小心的用烙铁把这两个锡珠焊化再给挑下来,再投上两颗,最外边还好取下来

网友:
摸点油,风开大点吹下

网友:
是的加焊就行了

网友:
没什么好办法 就是练少了

网友:
虚焊的点加点锡就不会偏了

网友:
这种情况都是,开始的时候钢网放不正,对不齐

网友:
抹点焊膏拿风枪加热,直接就归位了,焊膏要好

网友:
焊膏的问题  不用想其他问题了

网友:
老师教的  把相连珠的去掉  用镊子夹扁  在桥上摸少需焊膏直接吹化不会连

网友:
放油 微风吹

网友:
助焊剂不要太多了,多了就会连珠的,主要还是要多练啊,

网友:
我开始是一个一个摆上去,不用钢网,做多了自然熟练

网友:
加点助焊油用热风枪吹融

网友:
这也使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这么些回复的没个靠谱都差不多,本吊来解答一下,楼主你的风枪是出直风 还是螺旋风的,直风的好归位,螺 ...

要不要来个大玉螺旋风    后者七彩螺旋风    如果你能吹出来特大大玉螺旋风你就无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