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指南针不能用维修一例

楼主(2016-11-11):
iPhone6指南针不能用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指南针不能用

  【维修过程】:

  今天拿到客户故障机,客户描述故障为发热耗电快,查看相册是不能翻转,同时指南针不能用(测试忘记拍照了)。

  耗电快估计是由供电短路引起,先不管耗电快这个原因,先将无指南针这个故障进行维修。

图1 iPhone6指南针不能用故障维修

  首先对U1901芯片进行测量供电,测量PP_3V0电压为0V,正常电压会有3V电压,没有这个电压的原因可能是U1202电源管理芯片问题,或者U1901指南针芯片坏,或者是电容短路引起。

  接着对C1902打对地值,阻值为0说明有短路。在维修中都是先易后难,接着将C1902电容拆下。

图2 iPhone6指南针不能用故障维修

图3 iPhone6指南针不能用故障维修

  拆下电容后在C1902电容焊点上再次打值,阻值正常不短路了,上电测试,指南针正常、看照片也能翻转了,此机故障修复完毕。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网友:
供电短路了

网友:
经验多,可以直接秒杀,这个就靠经验维修,比较快

网友:
耗电快得 排除电池问题  就直接可以测各功能了  哪个不好用 就是哪个引起的

网友:
经验丰富,修机就是快!

网友:
一个电容 解决一个机器

网友:
这个指南针电压需要开启指南针界面才能测,还是开机就可以测到?

网友:
我的小5  翻转能用  指南针不能用   请问怎么判断?

网友:
对,先容易的后难的。发现供电缺少就打值,如果短路,就 拆此电路中最大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