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M2A692-GDG-PB主板不跑码,隔几秒后RST一次。

楼主(2016-11-11):
如题,CMOS电池正常,也清CMOS了,测过所有供电均正常,已经压过NB和SB了,没有效果,还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
这个好像只能当不复位修吧

网友:
复位灯闪的  按不跑码来修  供电    PG  时钟  复位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此板已经修复,内存0.9V供电只有0.3V左右,经查是RT9173A的问题,用RT9173B代换后OK

网友:
原来是内存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应该是内存VTT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