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电信标配)后摄像不良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11):
华为P8(电信标配)后摄像不良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后摄像不良,后摄像打开无图像显示。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后摄像能打开,无图像显示,说明摄像部分供电没有问题,此时我们侧重量测后摄像的时钟、复位,以及各路数据信号,共模排感。

  2、定位过程

  (1)检查后摄像头接口J1801及其相关元件外观,无外观问题。

  (2)打开后摄像,量测电压VOUT20_MCAM_DVDD_1V05(J1801 PIN30)1.02V, VOUT21_MCAM_AVDD_2V85(J1801 PIN34) 2.81V,后摄像供电正常。

  (3)用万用表量测各路数据信号脚对地阻抗分别为ISP_CCLK0_MCAM(461),GPIO_025_RST_MCAM(472),MINIISP_SCL0(529),MINIISP_SDA0(528),与好板对比正常。

  (4)量测共模排感T1801-T1805,正常的两边对地阻抗都为626,而T1803的对地阻抗一边为627,另一边为593,由此判定T1803本体坏。

  量测如下图所示:

华为P8后摄像不良维修 图1

华为P8后摄像不良维修 图2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T1803后,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当遇到后摄像不良时,首先看可不可以打开,如果可以打开,无图像的,很多都是共模排感的问题,此时只需要重点排查共模排感的问题即可。

网友:
这么新的机子,还在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