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杆音响解码器 运放

楼主(2016-11-11):
拉杆音响解码器坏,同型号找不到,淘了一个通用的要改usb线。正面没飞线空间,usb背面是读卡器,拿风枪拆读卡器,反正客户不用读卡器接口。320度吹,镊子翘。读卡器没下来,背面的解码芯片脱落了。什么情况。赶紧下调温度,风枪260度就轻松搞定解码芯片。也不清楚厂家用了什么超低温的焊料,自己有这种焊锡平时搞io就轻松了。接好线通电,完美搞定。
     第一次接触解码板,不懂原理,拿废板研究一下,查4558图纸   4558是双运放,有+-两个供电,一般是12伏,可我这废板输入才一个正5伏,也没看见板子有升压电路啊。实测运放8脚3v  4脚0v,故障是运放供电不正常?换过12M晶振无果。

网友:
现在修拉杆音响的好像还挺多的

网友:
这个 比较简单 上面都有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