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c基带套件用在5s上是直接用还是得改参数?

楼主(2016-11-11):
有改过的师傅说一下,5c  5s套件是互用还是只能5c代用5s,反过来却不行?还有是直接装机就可以还是得改参数?

网友A:
可以改,不过套件容易死

网友B:
这个没有试过,你自己试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不过套件容易死

是直接装上去刷机就可以吗?不需要修改参数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试过,你自己试一下就知道啦

不确定盲目移过去怕套件浪费掉了,我就看到有人说可以5c套件装5s,不清楚要不要修改参数

网友:
这个我也没试过   不好说啥   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
还是换5S套件吧,5C搭配的A6 ,5S是A7,虽然没换过,但是觉得不稳定!

网友D:
CPU都不一样   能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都不一样   能换吗?

可以换,就是代换规则不清楚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确定盲目移过去怕套件浪费掉了,我就看到有人说可以5c套件装5s,不清楚要不要修改参数

这个估计很少有试过的,呵呵,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E:
首先,5C有4G和3G版对应5S的3G和4G版,如:5C的A1529的套件可以用在5S的A1530上面,前年已用过大量。可以用在5S上,但不是乱配

网友F:
可以换 要改码片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换 要改码片参数

具体码片改那些参数呢?能否透露一下,不改参数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5C有4G和3G版对应5S的3G和4G版,如:5C的A1529的套件可以用在5S的A1530上面,前年已用过大量。可以用 ...

这个我清楚,主要是到底要不要修改参数这个问题不清楚

网友:
这个确实不清楚了,不过深圳好像有大神,6P可以改成6SP,串号之类的都改过,不过技术没看到披露。

网友G:
原来是联通4G套件的话。你改参数也是没办法使用移动4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来是联通4G套件的话。你改参数也是没办法使用移动4G的。

这个是肯定的

网友:
硬盘底层改

网友:
应该要写硬盘和码片资料吧

网友:
好像只是需要硬盘修复一下就可以,我见师傅弄过

网友:
要改码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