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跑51 51

楼主(2016-11-11):
GA-B75M-D3V 跑51 51是哪里问题 ,内存电压也正常,BIOS也刷过了!

补充内容 (2016-11-13 12:33):
操,是内存坏着呢,换个内存好了.!!!!!!!!

GA-B75-D3V Rev.1.0.pdf

电路图

ga-b75m-d3v 1.1.rar

网友:
主板要正常稳定使用,才发bios吧!不亮机的,发bios来,你确保bios   ok吗

网友:
BIOS是从官网找的

网友A:
插不插内存都这个代码啊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不插内存是15 15   插内存是51 5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不插内存都这个代码啊    查内存工作条件

不插内存是15 15

网友:
看内存工作条件  系统管理总线  SPD

网友B:
内存工作条件OK,什么系统管理总线 SPD 在那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存工作条件OK,什么系统管理总线 SPD 在那查啊!

SMCLK SMDATA SPD等,有阻值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MCLK SMDATA SPD等,有阻值卡吗

SMCLK 324晶体值3V  SMDATA 325晶体值 3V  ADDSPD 3V,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CLK 324晶体值3V  SMDATA 325晶体值 3V  ADDSPD 3V,都正常!

操,是内存坏着呢,换个内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