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4hr 开机白屏

楼主(2016-11-11):
开机白屏外切显示

网友:
这是烧了吗

网友:
烧掉了吗呵呵

网友:
下次可以简单说下基本分析思路

网友:
屏供电有问题吧,把转换管子拆掉的话直接飞线也可以的

网友A:
问一下楼主图上的屏接口下面是不是烧坏了个电阻啊,我看的不太清楚

网友:
楼主,这个应该是屏幕的19V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图上的屏接口下面是不是烧坏了个电阻啊,我看的不太清楚

不是电阻,一般是电杆

网友:
奇怪如果123脚是19V供电那4,5应该是空脚啊

网友:
这是烧掉了吗

网友:
烧成这样子了

网友:
这是修好了的意思吗?  换的管子?

网友:
应该是屏没有3.3v 供电吧

网友:
信号电压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