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A1278 跑码掉电问题 有无通病

楼主(2016-11-12):
楼主请问你联想E440,进系统不认适配器修好了没有?我和你的故障一样,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看过开关是否被拉低,我前两天刚修了个1278也是掉电,我准备去发帖

网友:
苹果键盘坏的比较多的

网友:
充电电路查了吗,特别是电源管理芯片17,18脚和充电线路通断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

网友:
楼主有修好没,,,,,,

网友:
修好说一下我手里也有一台

网友:
楼主有没有这个图纸

网友:
你的电流多大的啊?键盘坏了也会这样的

网友(2016-12-24):
我的也A1278也会不定时掉电,也不是温度问题,头疼

网友:
刚刚碰到个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2-04-14):
电流到多少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