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69无图像

楼主(2016-11-11):
苹果A1369开机白屏,能听到开机的哄的一声响但是无图像,如果主板是好的,硬盘坏了,会出现找不到硬盘或者硬盘坏的提示吗?现在屏幕白屏开机有开机哄的一声没有任何提示。。。这情况到底主板坏有没有坏还是硬盘坏?客户要数据。。。。。求高手指点这样的情况主板有没有坏?

网友A:
看是什么硬盘了,固态还是机械

fsh

网友B:
固态的,我手里有个要换上半部分,整体变形了

fsh

网友C:
教我修苹果手机吧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是什么硬盘了,固态还是机械

A1369,固态硬盘,像内存条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态的,我手里有个要换上半部分,整体变形了

哈哈,你想买我的屏幕,还不如你下半部分卖给我?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教我修苹果手机吧

高人,你咋知道我修苹果手机,没有关系,交个朋友一起研究吧。

网友D:
买个转接卡,接其他机器试试

fsh

网友:
有没有闪?呀

fsh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买个转接卡,接其他机器试试

请指教一下,那种内存条一样的固态硬盘有转接卡吗?

网友:
一点都不闪,白屏。

网友F:
硬盘拨掉会不会出提示

fsh

网友G:
固态的要弄数据比较麻烦

fsh

网友:
买个外接接口转VGA的啊  这样试下 如果可以 数据不就直接拷贝出来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请指教一下,那种内存条一样的固态硬盘有转接卡吗?

有转接卡的   可以转换成普通接口

fsh

网友I:
苹果判定是不是白屏,按ALT键肯定会出来  不出来检查屏的供电电路,屏线和屏。        至于转接卡淘宝有卖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硬盘拨掉会不会出提示

硬盘拔掉,没有任何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固态的要弄数据比较麻烦

是啊,看情况好像主板是好的,硬盘坏了,但是不能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转接卡的   可以转换成普通接口

知道了,谢谢大哥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苹果判定是不是白屏,按ALT键肯定会出来  不出来检查屏的供电电路,屏线和屏。        至于转接卡淘宝有卖

大哥,请教一下,如果按ALT键会出来什么提示?如果没有提示,还是白屏那是不是就是主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