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471开机电流0.7A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11-11):
ACER V5-471开机电流跑到0.84再到 0.7A 是什么问题?刷BIOS  换了内存也不行~求助

网友:
CPU核显电压出了没

网友A:
看一下内存SPD有没有读内存动作,还有内存工作条件正常不

网友:
明天我把CPU 供电IC 换了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内存SPD有没有读内存动作,还有内存工作条件正常不

技术不过关啊!!求助 怎么查SPD??

网友:
有示波器吗?打下SMBUS有无波形

网友:
把内存假负载上了看看电压

网友B:
我也在修一个11324,不跑码

网友C:
有没有换过显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修一个11324,不跑码

修好了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换过显卡呢

没有换显卡~~就加焊了一下还是老样子~哎

网友:
显卡虚焊了吧

网友:
   我的机子问题跟你一样啊 也是跑码0.78 内存换BIOS 刷都不行 现在不知道搞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