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电信标配)不读卡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11):
华为P8(电信标配)不读卡维修案例

  1、现象、问题描述

  不读SIM卡。插入SIM测试不识卡,故障属实。

  2、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1)输入“*#06#”查看手机物理号正常。

  (2)目检J2802以及相关元器件无外观不良。

  (3)未插卡时SIM卡GPIO_201_SIM0_DET是接地(低电平),在插入SIM卡时,J2802的4脚电压被拉高,此时会产生一个中断信号给CPU(未插卡时为低电平,插卡时开关断开为高电平,由0V变为1.8V),由此通知CPU有SIM卡插入,此时CPU给SIM卡复位信号USIM0_RST通知SIM卡复位,待复位完成后CPU给SIM卡输出工作时钟USIM0_CLK,然后CPU通知电源管理芯片打开SIM_VCC给SIM卡供电,通过高速传输数据线USIM0_DATA对SIM卡进行数据的读写操作。

华为P8不读卡维修 图1

  (4)测量J2802各PIN脚对地阻抗都正常,外观又无问题。查看电路图(如图1)发现供电线路上有上拉电阻,未插SIM卡时测量TS3014(VOUT11_2V95)、TS3015(GPIO_201_SIM0_DET)都无电压,插SIM卡时测量TS3014(VOUT11_2V95)无电压、TS3015(GPIO_201_SIM0_DET)无电压,测量R2800两端都无电压,测量R2809一端有1.8V,另一端无电压,初步判断R2809本体损坏导致不识SIM卡。

华为P8不读卡维修 图2

华为P8不读卡维修 图3

  3、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R2809后OK。

  4、经验总结

  在维修不识SIM卡故障时,应首先查看IMEI和卡座外观是否正常,其次测量其各引脚的对地阻抗是否正常,最后测量其电压、时钟、复位等信号。当上述都正常时我们可以考虑更换卡座或升级软件。

网友:
很好 完美非常详细的资料

网友A:
电信卡测量方法和联通电信的测量方法一样吗

网友A:
测阻值的是用二极管档测还是电阻档,还是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阻值的是用二极管档测还是电阻档,还是都行?

二级管档去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信卡测量方法和联通电信的测量方法一样吗

都是一样的。

网友:
肯定一样的

网友(2019-01-03):
可以直接短接吗????!!!!!!!!!!!!!!!!!!!!!!!!!!!!

网友:
完美非常详细的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