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电信标配)R4500损坏导致基带未知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11):
华为P8(电信标配)R4500损坏导致基带未知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插卡开机验证,确认故障为手机不读电信卡,在拨号界面输入*#06#,MEID和PESN显示:null,IMEI显示:866649026077369,初步判断C网基带未知。

  二、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1、问题现象确认

  手机降级到烧片版本后开机,用串口精灵选择PCUI端口,发送AT^CPSTATE?,返回:modem_list_info:name. “viacbp82d”,device.“viacbp82d_boot”,order.2,modem_state.0→“MODEM_STATE_OFF”;确认是VIA基带未知,也就是CDMA Modem没有工作。

  2、定位过程

  (1)原理图分析

  华为P8(电信)Modem芯片位置号是U4200,由华为P8原理图可知基带的的工作电压为VDD_IO_1V8、VDD_DIG、VDD_UIM、VDD_MIX、VDD_P_PLL1V2,这5路电压主要是由U4500、U4501、U4502提供,根据电路图在位号图找到相关测量点。

华为P8基带未知维修 图1

华为P8基带未知维修 图2

华为P8基带未知维修 图3

华为P8基带未知维修 图4

  (2)复位信号

  U4502工作时,输出一个3.0V高电平DIG_RESIN_N,作为CDMA Modem复位是上拉电压。CPU通过GPIO_113_AP_RST_M输出高电平信号,使MOS管Q4501导通复位CDMA Modem。复位电压测量点C4203正常电压2.98V。

  (3)时钟信号

  CDMA Modem的时钟源为X4601,输入电压VDD_DCXO为3V,经U4601驱动X4601输出时钟,再经过U4601放大整形输出19.2M正弦波,而时钟两端电压大约为0.98V。

  (4)找到故障根本原因

  根据以上思路开机测量R4500一端电压是3V,另一端电压是0.5V,然后断电测量R4500两端的二极体值,一端为0.52,另一端为0.86(这端良板为0.43),初步判断R4500损坏。

  尝试更换R4500后,重新测试,CDMA Modem正常工作,故障排除。

  三、测量实物图

华为P8基带未知维修 图5

  四、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把拆下来的R4500测量两端电阻值为25.3K,而良板是5.4K左右,由此可确定是R4500损坏。

  我们在判定一个BGA芯片不良,一定要保证芯片工作条件(电压、时钟、复位)是正常的;维修,特别是基带的维修,对理论依赖比较大,那么在没有理论依据参考的情况下该怎么办呢?

  猜测+实践+总结=自己的理论

网友:
好经验,好技术,手机维修确实对理论依赖信较大,学习了

网友:
LZ   的P8图纸为什么不能传上来呢?难道有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