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电信高配)U1000失效导致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11):
华为P8(电信高配)U1000失效导致不开机维修案例

  一、故障现象描述

  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接程控电源按开机键电流40MA。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开机小电流的故障板一般都为小系统开启失败导致,造成的原因有如下几种:

  (1)主时钟。

  (2)PMU本体损坏。

  (3)供电异常。

  (4)复位信号异常。

  2、定位过程

  (1)目检主板外观正常。

  (2)用万用表量测VBAT和VBAT_SYS电压对地阻抗分别为364和345,与正常板对照主供电对地阻抗正常。

  (3)用万用表分别量测U1000输出供电电压,量测到VBUCK3和VBUCK5短路,对地阻抗分别为0.8和0.3。

  (4)使用欧姆法量测VBUCK5和VBUCK3线路,量测C1036对地阻值为0.215欧,量测C2016对地阻值为0.423欧,量测C2339对地阻值为0.351欧,U1000失效。量测C518对地阻值为0.197欧,量测L1103对地阻值为0.325欧,判定U300失效。

  (5)拆除U1000和U300后故障排除。

  相关原理图如下: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1000和U300后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开机小电流多为电压输出异常,在维修时优先对供电进行量测,P8系列小电流存在TCXO3301时钟失效,大家维修时注意时钟问题。

网友:
兄弟  图纸和位置图传上来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