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5花屏搞U吗? BIOS下关闭独显也是花屏

楼主(2016-11-11):
板号LA- A331P
AMD E1的大垃圾  独显拆开连硅脂都没有  关闭独显也花屏 是不是要焊U还是换U呀

补充一下    结果是内存坏了 客户自己换的山寨条子    误判了

网友A:
你把显卡的供电断开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显卡的供电断开试试

最新情况 集显也花屏 估计U有问题了

网友:
有 供电的节点吗  拖了就行了

网友:
你换内存没

网友:
排除内存问题就换U吧,这种CPU很容易坏USB阻值不正常CPU基本上可以换了。

网友:
这CPU 不贵100的样子

网友:
U 什么型号,要买的时候注意下面的评论。  如果要干U 风险不能不考虑。

网友:
估计是E1花屏

网友:
先把显卡供电去掉试试吧

网友:
垃圾U很容易坏

网友:
换U试试   U坏的不多啊

网友:
U坏了得换   这个

网友:
CPU 集显也可能坏

网友B:
这肯定是被人修过,出厂肯定有硅脂的

网友:
先加焊,再拆掉测试

网友:
先加焊再看咯

网友:
显卡供电断开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肯定是被人修过,出厂肯定有硅脂的

好干净的 一点痕迹没有  显卡芯片上的字都印到散热器上了 不过确实被拆过

网友:
判断独显也花,那只能把U加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