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573G S5-ON不受控制

楼主(2016-11-11):
机器的IO是8587不知道有程序没,不装IO S5-ON上有电压3.3 我把相关的电路都断开了,还是有电压,这个电压是IO控制的,换个IO没电压了,不触发,EC供电都正常,翘起S5-ON脚,还是有电压,这个信号是按开机键后才出的,为啥不受控制呢,请高手分析下
不触发

网友:
S5-ON这个要看设计思路,有些机子待机时就有,有些触发后才有。EC外挂ROM,EC基本没有程序。你这个最好详细查一下EC工作条件。

网友:
那只能是受控管漏过去的。

网友:
刷BIOS试试